图片当中画红线的那句话,应该怎么理解?

楼主(2016-01-22):
图片当中画红线的那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望师傅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O型就是背对背安装,X型就是面对面安装。背靠背安装形式,理由为刚性大,可以抵抗一定的倾覆力矩,轴承的预加载荷也方便调整;只有在设备两端的轴承座的同轴度不高的情况下使用面对面安装,有一定的调心效果。这句话意思是两轴承安装间距不大的情况下,如果采用X型就难以抵抗很大的倾覆力矩。

网友(点评):
说得很清楚,赞!

网友(点评):
前辈能不能指点一下4楼新问题:轴向热膨胀比和径向热膨胀比对轴承游隙的三种影响

网友:
O型的支反力臂长,抵抗外部倾覆力矩的能力强,支撑刚性校X型好

网友(点评):
懂了,谢谢指教

网友(点评):
师傅能指点一下三楼的问题吗,

网友(点评):
是四楼,sor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O型就是背对背安装,X型就是面对面安装。背靠背安装形式,理由为刚性大,可以抵抗一定的倾覆力矩,轴承的预 ...

谢谢指教,这下懂了,还有一个问题,如下图,为何o型结构考虑温度变化和热膨胀时会出现这三种情况呢,理解不了,为啥轴向热膨胀和径向热膨胀会平衡,还有径向热膨胀比轴向热膨胀对轴承游隙的 影响大和小的情况,望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这下懂了,还有一个问题,如下图,为何o型结构考虑温度变化和热膨胀时会出现这三种情况呢,理解 ...

同问。

网友B:
  哈哈  滚动轴承设计与实用手册  对不对

网友(点评):
滚动轴承设计与应用手册 [德]埃斯曼 198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滚动轴承设计与实用手册  对不对

额,被认出来了,看来大侠读过这本书,大侠是怎么理解这里的呢,指点一下吧,谢谢大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这下懂了,还有一个问题,如下图,为何o型结构考虑温度变化和热膨胀时会出现这三种情况呢,理解 ...

@2266998 请教8爷这个问题我看了很久看不明白,能抽一点时间帮楼主和我解答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C:
同样地P和载荷到轴承的距离的话两个S1和S2是不同的。书中指当俩个轴承间距较短O结构能得到较好的S和H的比。轴的悬臂S1明显小于S2。刚性O好于X。就理解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地P和载荷到轴承的距离的话两个S1和S2是不同的。书中指当俩个轴承间距较短O结构能得到较好的S和H的比 ...

谢谢大侠指点,对于四楼的问题,还请大侠指点一下,谢谢大侠

楼主:
@Pascal @逛逛论坛 @shaokuang @刘嵩 @默笑沧海 各位师傅们,谁有时间的时候指点一下我这后辈吧,考虑温度变化和热膨胀时,轴向热膨胀和径向热膨胀出现的 三种情况,有点不理解,为什么对轴承游隙的影响会平衡,会影响大或影响小呢?如图

网友:
先看看下面两张图片,有问题再慢慢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对于四楼的问题,还请大侠指点一下,谢谢大侠

仅就第三:同样的温升第三这情况轴承间距L大的产生的伸长量(也技术轴承间隙)就大。

    △l = α x L x △t

L大 △l 就大;同时轴承圈D是固定的 △d就是固定。所以轴间距的大的调整时可紧,运行起来就会有合适的游隙了。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这个公式就是轴受热的伸长量?那径向伸长量和轴向伸长量是不是都能用这个公式算呢,

网友D:
LZ,
1. X型布置,温升总是使游隙减小,能否理解?
2. O型布置,因为温升,轴向尺寸与径向尺寸都要膨胀;游隙变化取决于轴向膨胀与径向膨胀的比例,所以存在三种情况。

网友(点评):
p大,lz问题很有意思。实际设计或使用中,从来没考虑R点重合最佳,不过知道轴承手册都是这么说的。 按轴承跨距与轴承外径的比例,很容易理解了。因为内外圈温升有2到5摄氏度之差。

网友(点评):
按R点重合,圆锥的接触角是10到30度变化的,角度越大,按R点重合,轴承跨距越短,也就是轴肉热伸长量越小。当然轴承本身也越热,径向膨胀量也越大。当然,轴向的位移,反应到径向也比较大。

网友(点评):
如果10度到30度,都符合R点重合的说法,那笔有理论及算了。我花了4小时,翻了我所有的轴承手册,没找到。你有什么看法?

网友(点评):
破微软拼音!

网友(点评):
timken用了游隙变化最小,来形容这样的安排。它有个公式,唯一与角度有关的是径向动荷与轴向动荷之比, 游隙变化与它成正比。

网友(点评):
逛逛大侠可以试试搜狗拼音,微软拼音的确不好用

网友(点评):
用温度梯度来理解,大概有点明白了。还是读书少!

网友(点评):
P大,不给点意见?楼主纠正了我长期的一个错误概念,就是内外圈的温度之差。想听听你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1. X型布置,温升总是使游隙减小,能否理解?
2. O型布置,因为温升,轴向尺寸与径向尺寸都要膨胀; ...

谢谢p大和逛逛大侠的指点,逛逛大侠可以试试用搜狗拼音,微软拼音不好用,还要按空格。x型布置使轴承游隙减小,是不是就是轴受热膨胀,径向和轴向都伸长,在轴向轴会向外推轴承内圈,就会使轴承内圈和外圈在轴向距离减小,也就是轴承轴向游隙减小,而轴承内圈由于受热也膨胀,在轴承径向轴承内圈和外圈之间的距离就会减小,也就是轴承径向游隙也会减小,这样理解对吗?对于o型布置,轴受热膨胀伸长,在轴向会向外推轴承内圈,使轴承轴向游隙增大,按照这样理解,那不管R点重合不重合,轴承轴向游隙都会增大,而轴承内圈受热膨胀,就会使轴承内圈和外圈之间距离减小,也就是轴承径向游隙会减小,这样理解是因为哪里出错了呢?还请两位大侠指点,

网友(点评):
再想想,抛开那R点交叉或什么的,用内圈{轴、内圈、滚子}的温度要比外圈及壳体的温度要高2到5度。 按材料膨胀量来理解。那么轴短、轴长、轴适中,对运转后的游隙变化,就有了初步了解。

网友(点评):
那轴受热膨胀伸长带着轴承内圈在轴向和径向一起动吗?

网友(点评):
2到5度,规矩的说法是温度梯度。

网友(点评):
别听我的,我也在学R点重合的道理。错误概念一大堆。

楼主:
@逛逛论坛 逛逛大侠有没有资料,发上来看看,

网友D:
@逛逛论坛
逛逛大侠让我说点看法,那就说下我在工作中是怎么处理的。
1. 单列圆锥O型与X型布置的工作游隙确实比较难把握,我一般都是算出配对后的安装游隙。
2. 我贴图中的结论,其实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工作状态下,轴比轴承座温度高,并且二者膨胀系数相差不大;如果轴承座比轴温度高或膨胀系数相差较大,结论就不正确了。
3. 逛大提到温度梯度,这肯定是对的;但实际工况的温度梯度实在给不出,一般都是根据经验给出轴与轴承座的温度差,然后假设内圈与轴温度相同,外圈与轴承座温度相同,滚动体取内外圈温度平均值;根据这个假设来计算轴承工作游隙,SKF、舍弗勒、TMK也是这样做的,当然他们有专门的软件,精度比手算要高一些。
4. 一般设计确定之后,轴承间距也跟着确定,R点是否重合,我们控制不了。不过如果实验台架的话,倒是可以先设计一个R点重合的特例,工作游隙就等于安装游隙了。
5. 配对圆锥的工作游隙最好是主机厂家与轴承制造商联合起来,反复几次,效果就比较好。我知道南高齿与舍弗勒、SKF就合作的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逛逛论坛
逛逛大侠让我说点看法,那就说下我在工作中是怎么处理的。
1. 单列圆锥O型与X型布置的工作游隙 ...

最近看些资料,修正了好多过去的错误概念。不学“热”的,开始有了温度梯度的概念了。

过去我设计角接触轴承的隔圈厚度,考虑刚度、挠度、精度等多些。对隔圈厚度与热的关系,就一个简单的认知,散热。

有了温度梯度的概念,开始修正自己错误,设计中开始考虑了,包括预紧、隔套及轴承的安排,看工况了。

圆锥轴承同一系列的接触角是变化的,就是按温度梯度计算或实验数据得出的?所以才有R点重合的说法?

楼主问了个好问题。

网友(点评):
荣幸之至,

网友(点评):
可是我还是不怎么懂,逛大的资料可否借我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都是正规的轴承手册,我是鸟语版的,你自己弄个不就好了。轴承厂一般有两本,一本是轴承规格,一本是怎么选用轴承。大部分是在一本里面的。仔细读就好了。

网友(点评):
我这本滚动轴承设计与应用手册貌似没有温度梯度的概念,还有我去skf,舍弗勒的官网找他们的轴承样本下载,找不到下载啊,在社区找,貌似都是不全的样本,p大和逛大方便的时候可否发一份完整版样本,先谢过二位大侠,

网友(点评):
好吧,我再去找找,

网友(点评):
Timken Engineering_Catalog,自己找一下,不要在这里扣分了。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逛大,thank you

网友(点评):
SKF官网上也有样本,舍弗勒的要找他们销售。

网友(点评):
好的,p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近看些资料,修正了好多过去的错误概念。不学“热”的,开始有了温度梯度的概念了。

过去我设计角接 ...

逛侠:
我没接触过轴承设计,感觉上圆锥轴承接触角不同,就是为了适应轴向力大小的,与温度梯度无关。

网友(点评):
P大,那是不同系列,同一系列角度不同,随内径不同变化的,不像角接触,就一个角度抗到底。所以才有此一问。

网友(点评):
逛侠,见21楼回复。

网友:
@逛逛论坛
首先感谢逛侠提了个有深度的问题,把我也难住了。
今天问了个朋友,回复如下:
1. 单列TRB,圆锥滚子的半锥角是固定的,只有几个系列。
2. 同一系列TRB的接触角都差不多,但会在一个范围摆动;摆动的原因就是圆锥滚子已经固定,套圈尺寸必须要match它,加上还要注意套圈最小壁厚,所以接触角不是固定的。

网友(点评):
p大,我再想想,想不明白也就放弃了。要找专业制造轴承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