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浮动接头是否起了反作用?

楼主(2016-01-22):
因为怕负载和气缸中心有偏心,故在气缸前端使用了浮动接头,但看效果,使用浮动接头后,当气缸定位到终点时,气缸会将浮动接头顶歪,同时可以看到气缸杆明显的偏斜。不使用浮动接头气缸杆偏斜反而小一些。到底要不要浮动接头?浮动接头在拉负载时确实有用,但对于顶负载是否起了反作用?

请教,谢谢!

补充内容 (2016-1-23 08:43):
应用场合是气缸顶齿条,齿条带动齿轮转动,齿轮带动的负载有两个死限位。气缸在运动过程中是没什么偏斜的,但在伸出到终点死限位的时候,气缸把浮动接头顶歪了,气缸杆自己也歪了。

网友:
你要不传个截图吧,浮动接头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没拍图片。

网友(点评):
32#正解,一般长行程的用自制的浮动接头(13#图片那种)比这种购买的浮动接头好。

网友:
截个图再说吧!

网友:
不使用浮动接头气缸杆偏斜反而小一些。

看来你这边偏斜不小啊!
还不用浮动接头,你那气缸用不了几天的。

网友(点评):
是因为浮动接头本身是浮动结构,只要有一点偏心,气缸这么大力,浮动接头根本抵抗不了气缸的力。

网友:
不会啊,气缸一般都不会使用到精确定位的场合,会顶歪对定位精度没什么影响的,反正每次都顶歪了,最终到达的位置不会受影响啊。

网友(点评):
位置不受影响,只怕气缸用不长。

网友:
你这属于偏心太严重了,换简易浮动接头

网友(点评):
我也有此意,就是简易浮动接头不好装。

网友(点评):
自己设计接头,考虑把接头装在工件上,接头座装在气缸上,这样不用拆太多东西再加工

网友A:
你都顶歪了,说明你的制造安装精度太糟糕。

将气缸尾部固定结构换成铰接轴,否则气缸就要玩完了。

网友(点评):
气缸在运动过程中是没歪的,但是到末端负载被挡块阻挡的时候,气缸将浮动接头顶歪了,气缸杆也歪了。我觉得用铰接轴未必能解决问题。

网友:
顶歪了,时间长了对气缸损坏太大!

网友(点评):
这就是我的担心。

网友:
上图再说,你要精确 必须加个导向啊

网友(点评):
结构是气缸顶齿条,带动齿轮转动,加导向使得结构太复杂了。

网友(点评):
不要求精确,末端有死限位。

网友(2016-06-12):
简易浮动接头不可以用么?
话说鱼眼浮动接头,用的还真不多

网友:
把气缸固定住,用浮动接头比较好

网友(2017-01-11):
我最近观察气缸也有这样的感觉,主要是长行程的笔形气缸,而且缸径都不大,请问是不是用简易浮动接头气缸寿命又没改善?

补充内容 (2017-1-11 10:24):
还有鱼眼轴承也是类似这样,气缸伸出量比较大时,会带来更大的径向偏移,气缸容易漏气。所以我认为浮动接头适用于短行程气缸,鱼眼用在旋转的地方

补充内容 (2017-1-11 10:24):
还有鱼眼轴承也是类似这样,气缸伸出量比较大时长会带来更大的径向偏移,气缸容易漏气。所以我认为浮动接头适用于短行程气缸,鱼眼用在旋转的地方

网友:
气缸和浮动接头铰接吧,然后气缸活塞杆的伸出建议加导向套,这样活塞在伸出最大行程时候不会让活塞杆出现大的偏心,导致气缸损坏

网友:
试试自己做一个活动的连接件,用不着标准的

网友:
浮动接头的完美应用还是要那种球头半包围的,不然我觉得那是保护不了气缸的

网友(2017-03-03):
奇怪,我以前都是用的铰接,然后前端用的是鱼眼轴承那种铰接,后端是普通的铰接。

网友(2017-06-01):
看看图,有图会说的更明白

网友:
用浮动接头时气缸一般不要用尾座或者支座,前面的负载最好加导向

网友(2017-09-21):
@momo1505 看这里。

网友:
话说,机构中没有加导向吗?有导向也要实用浮动接头,或者自制简易浮动接头,要不气缸容易卡死,损坏

网友B:
推测是楼主的浮动接头的间隙太大。
浮动接头的间隙过大,在行程末端的时候,就会在间隙中倾斜。
浮动接头的初衷是浮动,而不是倾斜。但是一点间隙没有,虽然不会倾斜了,也会限制浮动。
所以,仔细观察简易式的浮动接头,有一个凹槽的尺寸是有配合精度的,一般都是间隙配合。
自己做的浮动接头间隙太大会适得其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推测是楼主的浮动接头的间隙太大。
浮动接头的间隙过大,在行程末端的时候,就会在间隙中倾斜。
浮动接头 ...

请教水水,鱼眼和13楼的简易浮动接头比较,有何异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水水,鱼眼和13楼的简易浮动接头比较,有何异同?

无论是什么问题,它的本质一定是力学问题
鱼眼是指的关节轴承吧~呵呵,我真的不太清楚鱼眼是什么。
我一般在气缸两端铰接时选择关节轴承,除了有铰接功能外,能弥补连杆不共面的误差,
我一般在直线运动时用简易浮动接头。假设用一个指示用的激光笔代替气缸。让直线运动的滑块逐渐远离激光笔,你会发现激光的落点在滑块上是移动的。这就是要浮动的原因。是弥补平行度误差。就像连轴器弥补同轴度误差一样。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鱼眼就是你说的关节轴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水水,鱼眼和13楼的简易浮动接头比较,有何异同?

我猜测楼主的结构可能是这样:气缸在上,齿条在下,齿条和直线导轨副共线。齿条和浮动接头用一推板相连。气缸和齿条平行但不共线,距离可能还挺大。
这样在行程末端时,齿条被硬限位,推力产生一个力矩是推板发生弯曲。如果推板和齿条的连接刚性很差,推板就绕连接位置发生小角度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水水,鱼眼和13楼的简易浮动接头比较,有何异同?

开电脑画个图吧,刚刚用手机不方便
楼主的可能是这样:
改进建议如下:
上图是两种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猜测楼主的结构可能是这样:气缸在上,齿条在下,齿条和直线导轨副共线。齿条和浮动接头用一推板相连。 ...

@Anonymous 楼主,你的结构是怎样的?可能问题就在这里了吧

网友:
应该要加导向吧,只靠浮动接头到末端限位时,硬挤,其杠杆是会歪的

网友:
可以自己做浮动接头,很好用,又省空间

网友:
浮动接头一般只适用于拉而不适用于顶,比如垂直提升就有必要使用浮动接头,而垂直顶升用浮动接头就是笑话啦.但也不是绝对,短行程,受力小,水平放置气缸的也可以用浮动接头.
之前做过一个双抓手同步旋转的机构.用的气缸接浮动接头拉丝杆,两个旋转机构并排串在丝杆上,由于用的杠杆摆臂机构,丝杠必然左右偏动.所以用浮动接头.
而LZ的方案显然是气缸行程大于实际使用行程的,而且受力较大,气缸杆子都变形了?,所以这种顶的情况绝对不能用浮动接头.
只能是提高加工精度以保持气缸杆与施力方向一致.

网友:
将气缸尾部固定结构换成铰接轴,否则气缸就要玩完了   9楼的不错

网友:
肯定要加线轨或是直线轴承,不能用气缸字机的。

网友(2017-12-28):
我不觉得一个安装得好的机构需要用到浮动接头。。。

网友D(2018-02-03):
引用 网友B:
无论是什么问题,它的本质一定是力学问题
鱼眼是指的关节轴承吧~呵呵,我真的不太清楚鱼眼是什么。
我 ...

大神,请教激光笔是自己自制的吗?调试设备的时候经常找不对中心。另外,看到别人做的一个东西气缸连接是硬连接,没用浮动接头,是错误的设计还是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以不适用浮动接头或者简易浮动接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请教激光笔是自己自制的吗?调试设备的时候经常找不对中心。另外,看到别人做的一个东西气缸连接是 ...

并不真的用激光笔。
装配的时候,将推板和气缸杆捏一块,拉动气缸,能够感受到气缸杆的末端和推板的相对移动。
浮动接头什么时候下可以不用,还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

网友:
猜测一下,楼主的使用场合:1. 齿条未做精导向,造成偏移,带动气缸杆偏斜;2. 外部有限位块,气缸伸出时可能是未到全行程,气缸还在输出力推。齿条的偏移加上气缸杆大力推结果就是气缸杆歪斜严重,如果对定位精度要求不高,不妨去掉限位块,当气缸完全伸出时,作用在气缸杆的力变小,歪斜程度会减弱。(前提是水平驱动,行程末端不会有持续的外力,只做保持,不能用于垂直顶升)

网友:
限位气缸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顶歪了,说明你的制造安装精度太糟糕。

将气缸尾部固定结构换成铰接轴,否则气缸就要玩完了。

铰接轴靠谱

网友(2018-12-21):
如果我有导向,主要提供推力,那么还有必要使用浮动接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