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车代磨工艺,求助

楼主(2016-01-22):
各位大侠好:最近在研究以车代磨得工艺。(产品要求如下:材料QT450    Ra0.35-0.8      Rz2-6      Rmr大于等于75%
RZmax小于等于7.5       WT小于等于4     螺旋角小于等于0.05度   )
。现在我使用的刀具为80度CBN刀片(F2CCNGA160408-06-YZ5115),转速从1500转试到3500转;进给从0.01试到0.15,单边切深从0.1试到0.5;刀尖R角从0.4试到0.16,所做验证也有几十次了,可每次不是RA偏低就是Rz超差,或者螺旋角超差。求教各位可有什么好的法子。

网友:
请编辑上传图片。图片必须上传,不能采用复制粘贴的办法,别人看不到。

网友A:
换个正角刀片试试
球铁没试过灰铁Ra0.4用硬质合金可以达到的。关键是Rz。建议转速不要太高,我觉得最重要是找到合适的线速度。另外楼主解释下其它的参数什么意思。什么螺旋角wt等

网友:
真心不懂,学习下

网友B:
期待答复
关键你用的是什么机床?

网友:
首先说一下WT是波纹度参数,与表面粗糙度不一个概念,个人认为如果表面粗糙度值小于1,基本都满足你的波纹度要求。QT450要想车到Ra0.35-0.8确实困难,但是你车到Ra1.6在使用豪克能技术绝对可以保证你的要求,就是不知道你是啥样的工件,最好有图纸,我们是专业镜面加工以车代磨设备的制造者 山东华云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请联系何建民1861569087   QQ:52707978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正角刀片试试
球铁没试过灰铁Ra0.4用硬质合金可以达到的。关键是Rz。建议转速不要太高,我觉得最重要是 ...

螺旋角指的是:在车削后刀纹之间的一个夹角一般要求都小于0.05度视为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答复
关键你用的是什么机床?

西门子系统数控车床!最高转速可达到4500转,带机械式自动上下料的那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螺旋角指的是:在车削后刀纹之间的一个夹角一般要求都小于0.05度视为合格

试出没,国产床子估计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正角刀片试试
球铁没试过灰铁Ra0.4用硬质合金可以达到的。关键是Rz。建议转速不要太高,我觉得最重要是 ...

大侠好:用硬质合金的刀具可以吗??耐磨不,我们需要大批量生产,年产量在80万件左右的。WT是指最长和最短的波峰和最短波谷的一个带数值。RZMAX是最长波峰和最长波低的的代数和值,螺旋角是两个波峰之间的夹角值。。。。。表达可能不是很清楚,大侠可以百度下找个图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出没,国产床子估计不行的

这是我试出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好:用硬质合金的刀具可以吗??耐磨不,我们需要大批量生产,年产量在80万件左右的。WT是指最长和最 ...

我以为你们作刀的,然后作实验呢。cbn是硬质合金的3-5倍寿命,效率肯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你们作刀的,然后作实验呢。cbn是硬质合金的3-5倍寿命,效率肯定高

没有,我们是自己做实验然后推广到产品上去的。领导给的任务年前必须要有眉目,现在把能想到的办法都试了,效果就是不理想,急死了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试出的结果!!!

你这个相当历害了,德国进口床子?,还是原来那个刀片没有换作出的?我记得他们都是用正角刀片作的。现在主要是rz问题,你看看刀具磨损是前刀面还是后刀面,你那个是线轨还是硬轨机床。刀片刀刃的倒角宽度多少,忍倾角正还是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相当历害了,德国进口床子?,还是原来那个刀片没有换作出的?我记得他们都是用正角刀片作的。现在 ...

现在的刀片型号是F2CCNGA120408——YZ5115。。刀杆型号MCLNR2020K12。。磨损还好,只是刀尖磨损,其余都没磨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刀片型号是F2CCNGA120408——YZ5115。。刀杆型号MCLNR2020K12。。磨损还好,只是刀尖磨损,其余都没 ...

我建议你换成120404/120402,应该会好点,如果还不行,这就困难了。因为你现在前后刀面磨损不是很大,我觉得切削力是充分的。

网友:
你们机床是什么牌子?

网友C:
没干过样的活,有点疑惑,R0.16的刀尖能做得出来?楼主有试过带修光刃的刀吗?以前用焊接刀做球铁件,要求高时都是磨修光刃的,不然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换成120404/120402,应该会好点,如果还不行,这就困难了。因为你现在前后刀面磨损不是很大,我觉 ...

小刀尖 不知道寿命如何,今天那VNGA160404-YZ5115的CBN刀片试试,刀杆型号MVJNR252M12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干过样的活,有点疑惑,R0.16的刀尖能做得出来?楼主有试过带修光刃的刀吗?以前用焊接刀做球铁件,要求 ...

我用的是R0.8的刀尖,要是用焊接刀的话 不晓得寿命会如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R0.8的刀尖,要是用焊接刀的话 不晓得寿命会如何。

你这批量用焊接刀不太可行,机夹刀也有还修光刃的呀!效率肯定比你现在要高,只是对产品结构和机床刚性有一些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批量用焊接刀不太可行,机夹刀也有还修光刃的呀!效率肯定比你现在要高,只是对产品结构和机床刚性有 ...

嗯那!!1我突然间觉得 用两把刀来进行车  比较好,一把精车车到RA0.6左右,然后在用一把刀单边车掉0.04-0.05mm,试试看行不行。。。毕竟是铸铁。大侠觉得如何

网友(点评):
我觉得就两条路:修光刃刀具或滚压。其它都不太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刀尖 不知道寿命如何,今天那VNGA160404-YZ5115的CBN刀片试试,刀杆型号MVJNR252M12  .

R0.2的应该问题应该可以解决,我认为V型的是最佳的粗糙度提高的余量可以留小点

网友(2016-02-26):
没看懂,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