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轴承装好后转不动

楼主(2016-01-22):
小弟新手,今天修圆边机,轴承装好后转不动,盘车都特困难,求教高手指导,背对背按装

网友A:
1.预紧力过大
2.同心度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预紧力过大
2.同心度不高

好的,我研究下,换了 两个轴承,就不行了,还是厂家发过来的,愁死我们了。不弄好过年放不了几天假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研究下,换了 两个轴承,就不行了,还是厂家发过来的,愁死我们了。不弄好过年放不了几天假都

...

拍个图,或者结构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个图,或者结构发上来

在车间机器上装着了,拆了再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个图,或者结构发上来

明天估计拆

网友B:
轴弯曲了?拆卸后重装回不到原来的位置

网友C:
装配间隙小了,重新调整下就可以了

楼主:
这是拆机照片,请高手指点,未拆完,这些是部分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预紧力过大
2.同心度不高

照片上传了,请帮忙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弯曲了?拆卸后重装回不到原来的位置

刚拆了上传照片了,请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配间隙小了,重新调整下就可以了

拆机照片上传了,请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D:
说下你的安装步骤。

网友:
是不是轴承外框的大板与外壳的下接触面有接触了啊 ,测量下是否有间隙,没间隙,就把你轴承外面的那个回转盘加高一点。这个你要测量,应该不是轴承的问题,还有这样的轴承预紧的螺纹孔是有顺序的 ,避免翘边现象的出现 ,装好的时候,在上外框测量轴承外框口到轴承外圈的深度,4周是否都一致,不一致必须用铜棒调整到位。然后电机转动,让轴承由低到高速跑合1小时左右,再安装大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下你的安装步骤。

这个的电机没拆,电机由联轴器与回转盘链接,装的时候,电机没拆,然后主轴外面装两个轴承,背靠背,外圈加了两个0.2MM的铁皮,装好后,放在机器上,轴承外圈与机器配合,然后装压轴承外圈的压盘,装好后轴承是可以回转的,然后装回转盘,对正后压紧,敲紧定位销,然后装最上面4颗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