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底脚垫钢板应该多厚

楼主(2016-01-22):
cnc自重5吨。7个100mm的圆底脚。地面是瓷砖,怕耐受不住。

准备买钢板垫,平摊压力。准备买a3的钢板,500*500.

应该买多厚的,谁有经验不?25mm的太厚了吧

20mm?15mm?

500*500是不是太大了?

算了算 如果25mm厚。一个40kg。

楼主:
我机械外行呀。不会计算屈服度。

网友:
加工中心是需要固定基础的吧,你这瓷砖地面能保证精度么

网友:
最好不要用钢板垫。

网友:
用钢板垫,精度就没了,该打混凝土基础还是要打的

网友:
一般不都是打订床子后,先打混凝士地基的吗。我们以前都挖几米深,还做了防震沟呢。

网友A:
哥们,你是搞加工还是搞样机展啊 ,磁砖的地面 还很没见过放5吨的设备的 ,最好找个可以挖坑的地方,把地基做好了,机床是靠精度攥钱的不是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是搞加工还是搞样机展啊 ,磁砖的地面 还很没见过放5吨的设备的 ,最好找个可以挖坑的地方,把地基 ...

临时放放,半年后搬工厂

网友:
关键是要知道瓷砖地下是什么情况的
未知的情况下 还是厚些 大点好

网友:
小厂有谁的CNC是打地基的???都没有,都是搞个垫脚就完事了,我们公司5台CNC和二三十台其他设备,没一个有地脚的,有些甚至垫块橡胶皮就完事了,连水平都不做。你这个要是单纯怕瓷砖坏的话还是要靠垫一层橡胶板加钢板,20厚300*300就足够了,橡胶不得薄于3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