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做好的折弯件,怎么能在展开图上修改,然后能在折弯件中体现

楼主(2016-01-23):
我已经做好了一个折弯件,然后需要打孔,孔的位置只有零件展开图的那种,能把零件展开,然后在展开图上直接画圆,(我在展开图上左 还原后图不在零件上)

网友:
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为什么不用先做实体模型,然后展开那?你那样弄太墨迹了。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说的,按我的意思理解,这是很造以前copy别人的画法,主要看目录树。

网友:
可以的,步骤为展平,打孔,重新折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说的,按我的意思理解,这是很造以前copy别人的画法,主要看目录树。

这个东东有点难搞,请教加工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东有点难搞,请教加工工艺?

非标钣金工艺,少量数控冲切(量大直接普冲落料),折弯或者模具打弯,少量,数控连斩折弯,(量大,三辊滚圆)。

网友(点评):
好像一个卡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