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路中的气体排放

楼主(2016-01-23):
上水箱和下水箱通过PU管连接,上水箱里的水在重力的作用下流至下水箱。但是有时候管内有空气,水下不来。有时,手弹一下水管能让水流下来,但有时候却不行。

这种情况有什么解决办法呢?不用人弹水管的方法。

网友A:
管子细了,加粗

网友(点评):
再加一句,上水箱打个透气孔,别给做密封了。

网友(点评):
管子已加粗,现有条件不能再加粗了; 另:上水箱是开口的,直接与大气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细了,加粗

管子已加粗,现有条件不能再加粗了;
另:上水箱是开口的,直接与大气接触。

网友B:
PU管连接有问题,从下水箱到上水箱,管子从低到高逐渐升起,则管中就不会有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PU管连接有问题,从下水箱到上水箱,管子从低到高逐渐升起,则管中就不会有空气。

基本是逐渐升高的,管子有个弯曲半径,无法避免会有局部 从高到低再到高的情况。

问题是,出现这种情况,如何排出里面的气体?

网友(点评):
无法避免有局部 从高到低再到高的情况,就在管子与管子的高点加个三通,接一排气管,管子 的上端高过上水箱。

网友:
水箱加震动,空气提前排除,不进入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