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看不太明白 大家帮个忙

楼主(2016-01-23):
这是一个 德国舒勒压机的某个部件的图纸   是对一个油缸的过载保护装置   之前没接触过这类设备  图纸看不太懂  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A:
这个就是个插装阀
自己找张老师的书好好看看
就是个大流量的溢流阀,设定在185公斤
你们 应该是冲压车间
不过现在流行用济二的
你们应该是欧洲的车企
通用和福特都是济二的
@大色猫
可以查查哪家

网友(点评):
5通用福特从11年左右都是用济南的。美国本土也用。舒勒也做很多。三千到9万kn的压力机。但是我技术深度不够。210bar。我看不出来是不是汽车冲压车间的啊。

网友(点评):
哈哈,看看有没有新项目,有新人,可能有新项目,哈哈

网友(点评):
哈哈,看看有没有新项目,有新人,可能有新项目,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个插装阀
自己找张老师的书好好看看
就是个大流量的溢流阀,设定在185公斤

我们这是温锻车间  压机 20000kn  这是它的一个小部件(顶出器的过载保护装置)
之前搞机加工设备  液压方面就是些简单的润滑管路    东西也都能看的很明白  这个新接触有些不懂   我先看看书   这一套图纸还得一段时间啃

网友(点评):
恩,这种高压的,安全回路做的很复杂,多琢磨一下

网友B:
首先,进油过载保护是通过溢流阀来实现的,这个很常见。

其次,当负载超压时,会导致最右边竖着的二通阀切换到通路,从而将压力卸掉,进油直接回油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进油过载保护是通过溢流阀来实现的,这个很常见。

其次,当负载超压时,会导致最右边竖着的二通阀 ...

谢谢  有人点拨一下还是很有帮助的   我自己也得多看看相关书籍了

网友:
电磁溢流插装阀

网友:
看不懂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