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调节长度的“弹簧”

楼主(2016-01-23):
请看此图,一根线径1.5 外径10的弹簧,一端连M8的螺栓,一端连两个铁片(用来夹住工件,就是彩色铝皮)。
这个结构的缺点是无法调节弹簧的长度和张力。
最好是能想自行车刹车那样,有个能调节长度的螺杆。
请问有没有现成的可以拿来用?
谢谢!

网友A:
那个就是调整行程啊,。弹簧有额可以调整弹簧座改变行程和初始力。

网友B:
两端开口的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就是调整行程啊,。弹簧有额可以调整弹簧座改变行程和初始力。

是调整行程啊,但是用什么东西调整呢?自行车刹车上有个螺丝,调整上面的螺帽,就有调节作用了。我想问有没有类似的工业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端开口的弹簧

淘宝上没找到“两端开口的弹簧”,不知是不是这个样子:

就算是这样也不满足我要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没找到“两端开口的弹簧”,不知是不是这个样子:

关键在于弹簧两端的固定形式.你再好好想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