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主皮带的发热现象

楼主(2016-01-23):
       我给的附图是我的设备主发动机(65KW四缸增压柴油机)和我的齿轮泵(两只63的并联齿轮泵)的连接图,标注过皮带轮的直径,求教大神们给指点!
                                                       感谢

网友:
柴油机带泵,首先是个匹配问题,功率匹配,力矩匹配都要详细计算,

再就是控制‘抖’,控制这个幅度,幅度大了,相当于皮带被高频‘拉伸’,橡胶内摩擦导致大量热量聚集,

再就是一个‘振动打滑’,你按扭转振动计算,看其相对打滑率是多少,这个高了,皮带也热,

网友(点评):
你觉得双联泵能用三角带连接吗?

网友(点评):
用什么连接,不是主要问题,问题的核心是匹配,就是功率,力矩,发热,各种计算要详细做好了,有一个没考虑清楚,就不行,我还设计石油中继泵站呢,比这个不是大多了,论证的时候,帽子在前排都坐不下,也一样玩

网友(点评):
大侠,你这个讲匹配,按机械手册上选取不行吗?手册上是按功率、转速来选的。这个抖是不是要控制轮的跳动,振动打滑这个要考虑吗,意思是轴太细了

网友(点评):
八爷出手了,大家快来学习啊!都记本本上!

网友:
这种皮带发热一般都是由于打滑引起,考虑张紧力,可解决问题。(供参考)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三角带啊,这个跟带有一定的关系,有些用一段时间会伸长,打滑也是发热的一个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