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怎么加工

楼主(2016-01-23):
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图里的R157.5用什么加工方法好。

网友:
数控车走程序啊

网友:
铣床加工

楼主:
补充一下,只有一件,圆弧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线切割和铣,主要考虑怎么省事。

网友(点评):
车床,找个好师傅球头刀大概靠一下把

网友:
     数控车床走圆弧插补程序就行。

网友A:
根据加工前的状态以及余量大小,适当的选择车、铣、线切割都可以。

网友(点评):
应该是球面,不是圆弧。线切割恐怕不行

网友:
看图表达的话,R157.5应该是一个内圆柱面,而不是球窝,故可以数铣和线割,线割的代价太高,故可以抛弃,只用数铣就可以了(产品工时充裕的前提下)。

网友:
看R是截面为圆弧,实际是圆弧还是球面就不好说了。毕竟楼主的图纸还不是很规范

网友:
这个是R157.5不是SR
所以明明是线切割的活
数控铣 加工中心得多钱呀
78的圆 线切割才几个钱 只是光洁度一般而言

网友:
第一、用普卧铣可以加工。第二、三楼说的对,为什么还有人提用数控床子?第三、非直线的活就非得用数控床子吗?其他床子就做不了?

网友:
图省事就线割呗,就是表面稍微粗糙点罢了,铣的话要么床子能直接用315的刀盘,要么带电子尺用铣圆弧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加工前的状态以及余量大小,适当的选择车、铣、线切割都可以。

球面应该标SR157.5吧

网友:
线切割或者  数控铣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球面应该标SR157.5吧

网友:
数控车尖刀走程序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