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夹头用什么材料做好,怎么热处理?

楼主(2016-01-23):
请问,社区的大神,这种夹头用什么材料做好,怎么热处理?

网友:
这锁嘴有标准件可选择

网友:
自用没有量,直接找淘宝,价格很低。

网友:
浙江这边基本都是用中碳钢做,然后简单的淬火!这种弹性夹头,容易坏,要经常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mn

65Mn是否需要热处理,热处理的话做什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