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钳工用铲刀,刀身为什么材质比较适宜?

楼主(2016-01-23):
现在厂里的铲刀都是外面直接买,有的不怎么好用小弟想自己弄个铲刀,刀头材料好找刀身材料用什么遇到难题,
所以特发帖求教坛里各位大侠。

网友A:
肩刮刀,普通碳钢锻打v形夹高碳钢成形,磨削之后热处理,再手工油石磨。

网友:
受力在弹性变形范围内,
各种钢材的弹性模量是接近的。
意思是,只要你不过分用力,让刀身有不可恢复的变形,那么,无论是A3 还是65Mn,使用的时候感觉是一样的。

网友:
弹簧钢就行,重新切割锻打,然后淬火。。。外面买的蓝色的这种太脆,特别容易断,以前厂里采购了一批,结果和兄弟们用的时候当场断了好几把,辛辛苦苦背好的刀都浪费了

楼主(2016-06-12):
引用 网友A:
肩刮刀,普通碳钢锻打v形夹高碳钢成形,磨削之后热处理,再手工油石磨。

我看上山特的可换刀头刮刀了~

网友(点评):
你好久没来了?

网友(点评):
最近恶补知识中,虽然看不进去尽量能坚持就坚持看下去~电焊,刮研什么的也都想亲手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