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轴承承受轴向力与接触角有关吗?

楼主(2016-01-23):
机械设计上说:接触角大的,承受轴向载荷的能力也高??有些想不明白?麻烦各位指点下,接触角就是想不通这个概念?谢谢

网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29e68d20100tjol.html

网友:
角接触球轴承的滚道两边不是不一样高么,接触角越大高的那边就越高,强度也越高,所以承受轴向力的能力也越高。从原理上说就是滚珠和滚道的接触点越向内圈靠近(同时和轴承径向的夹角也越大)承受的轴向力也越大,径向力同时变小。

网友:
看看图就明白了

网友:
我的理解是:轴承接触角越大,轴承滚动体和轴承外圈受力时的力作用线越偏向轴向,把力分解成按轴向和径向分解,就会发现轴承轴向承受的力相对于接触角小的轴承会明显的大,也就是接触角越大越能承受轴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