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塔铣床主轴和其轴套滑动配合的公差精度是多少?请教前辈

楼主(2016-01-24):
心中一直有个疑问,像图中的炮塔铣床,搬动拉手,主轴就可以上下滑动,很想知道这个主轴跟轴套的配合是使用什么标准的?一般要求的配合精度有多高啊?
还有车床的尾顶,也是这样的直线滑动结构的,是使用同样标准的吗?

请教了

网友A:
做了几十年车床,头一次看到这样的尾座

网友(点评):
我也是头一次看到这样的尾座,为啥要设计成这样?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了几十年车床,头一次看到这样的尾座

我在百度图片找的图,看他特别又没logo,就放上来了

网友:
这个尾座增加费用呀 意义感觉没那么大

网友B:
楼主可是要这个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是要这个结构?

对,想知道尾顶跟尾座那个孔是什么公差配合

网友:
炮塔铣床的主轴配合间隙在0.005以下,估计的,反正做精加工时(0.01MM)感受不到这个地方对精度有啥影响,车床尾座间隙则大得多,一般0.01~0.03左右,大的0.05也很正常,因为车床尾座是没什么径向力承载要求的,主要是承受轴向力和回转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