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筛物料往回跑!!不往前走是咋回事?

楼主(2016-01-24):
其实就是个送料的。
上面掉下来的物料本来该往前走,可是他居然往回跑。
求专家指点。。。
槽体很小,电机挺大的(客户非得要0.25KW的)。
然后是橡胶缓冲的,不是弹簧。

网友A:
振动筛应前低后高,有一定的倾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筛应前低后高,有一定的倾角。

振动筛水平的也可以出去啊。
不知道我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头疼死了。

网友(点评):
振动电机的倾角是不是反了。

网友(点评):
知道激振力吗?你去看振动输送机的设计http://www.bzfxw.com/soft/sort011/sort040/40166328.html

网友:
电机方向反了

楼主:
可能是我画的不好,物料需要向左移动的。所以电机没反。

网友:
振动的弹簧片你只有一组,还是前面另有一组只是图上没表达出来?
一般回来跑的话,需要加减弹簧片或调整电机来调试的,还有振动器的话,需要底盘比较重,不然容易产生共振。

网友:
两个电机要同步反向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