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轮系行星轮上任一点的轨迹的画法

楼主(2016-01-24):
行星轮系的行星轮上任意一点(如上图中的黄点)的轨迹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画出来吗?

楼主:
画出来了,不知对不对.

网友(点评):
李特文的那本书讲得最详细了,你可以下载看看。

网友(点评):
感谢,有时间的话研究下

网友:
简单的坐标变换,变换过来以后,是一个方程式,

网友A:
好像是次摆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次摆线

查了下次摆线的定义

次摆线中文拼音为cì bǎi xiàn,别名长(短)幅旋轮线,是一个动圆沿着一条定直线作无滑动的滚动时,动圆外或动圆内一定点的轨迹。

应该不是吧

网友A:
你再查一下圆摆线、内摆线、外摆线

铣刀铣直线和铣园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查一下圆摆线、内摆线、外摆线

铣刀铣直线和铣园的区别

感谢!

按内摆线画了下,还是有点区别的。

蓝色部分是内摆线

网友:
方程式写出来后,可以用各种软件生成曲线,数学差一点的可以用Adams建模

网友:
楼主既然已经画出轨迹,何不用运动仿真任取行星轮上一点然会追踪其轨迹验证下呢?

网友:
你如果是用程序去画的话
, c0 x. \' @1 e* [# o你就不会觉得这个是个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