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颜色问题

楼主(2016-01-24):
我在用solidworks出零件图的时候,为啥用草图模块里画出的线条颜色特别浅,改线色也不行,在系统选项-颜色中也找不到合适的解决办法,有谁知道这个怎么解决么??谢谢。  如图:箭头处的直线,不是很清晰

网友:
能不能转到CAD中,那里好改颜色

http://www.tzbaijin.com

网友A:
没必要改颜色,打印时只需要选择黑白打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改颜色,打印时只需要选择黑白打印即可。

恩恩  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