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防锈方法,请教

楼主(2016-01-24):
小弟现在设计的一台设备的大底板(2m*1.6m*0.02m)是45钢的,表面镀铬,设备在工作状态下上方会喷水,设备现在使用了一段时间,发现大底板上出现了一些锈迹。因为大底板上方有一定的负载,不能用铝。用不锈钢的话,老板说太贵了。请教各位社友,用45钢的话,有没有更好的防锈办法,或者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A:
可以试试7075铝合金

网友(点评):
这个价格不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7075铝合金

7075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075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先镀一层低锡青铜,然后镀铬

网友(点评):
镀铬,正常情况下都是要先在零件表面镀一层铜,再镀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喷塑。

请问喷塑,是不是在表面形成一层塑料。

网友(点评):
皮卡后厢都喷塑。

网友:
喷砂镀镍。。。不过经常接触水的话时间长了肯定会生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镀一层低锡青铜,然后镀铬

那你镀层厚度是多少,是不是镀层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镀一层低锡青铜,然后镀铬

我觉得你这种工况算是恶劣的,应该是镀铜、镍,铬;底层铜、镍,可以用低锡青铜代替,然后就是考虑镀层厚度

网友(点评):
有可能,我们的机加工供应商是那种民营小作坊,我怀疑他们的镀铬就是走走过场。

网友(2016-03-02):
很多机床上都是喷漆的啊,你去看看车床铣床的防锈处理吧。

网友(点评):
有精度的零件,怎么能喷漆。

网友:
学习路过2 B0 j* ?1 \6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