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铝用铣刀跟铣刀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1-24):
铝用铣刀合铣铁的铣刀有什么区别?

楼主:
请问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一般更锋利,排屑性能更好,适合快速切削软料。

网友B:
前后角大,容屑槽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更锋利,排屑性能更好,适合快速切削软料。

那种锋利?排屑好?如果要铣铝的话要选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后角大,容屑槽深

是那种铣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那种铣刀?

铝用铣刀的

网友:
大前角,更加锋利

网友:
更锋利,排屑性能更好

网友:
铣铝件的铣刀片只有银白色的涂层,前角跟刃倾角大

网友(2016-02-27):
铝用刀大螺旋角 槽前角也大  端齿后角也大 比较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