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剪式升降机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6-01-25):
想设计制造一个液压剪式升降机。如图:

基本结构参考网上的一套图纸,如图:

但是,在设计液压缸的支撑轴时遇到问题,如果这个支撑轴采用焊接结构,那图中画红圈部分的销轴该如何装配进去呢?如果最后焊接液压缸支撑轴,那这个升降机也无法拆卸了呀?

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真是被你打败了,脑子怎么转不过弯来了?剪刀撑相当于是两个矩形,一个矩形宽,一个矩形窄,窄的可以套在宽的里面,第二张图的轴是个光轴,怎么穿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被你打败了,脑子怎么转不过弯来了?剪刀撑相当于是两个矩形,一个矩形宽,一个矩形窄,窄的可以套在宽 ...

抱歉!
我参考的这个图纸不是光轴,我应该设计成光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被你打败了,脑子怎么转不过弯来了?剪刀撑相当于是两个矩形,一个矩形宽,一个矩形窄,窄的可以套在宽 ...

滚轮部位也穿不进去呀?

新手,第一次设计,请您多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被你打败了,脑子怎么转不过弯来了?剪刀撑相当于是两个矩形,一个矩形宽,一个矩形窄,窄的可以套在宽 ...

附上参考图纸,图纸不完整,缺装配图和这个液压缸支撑结构的连接方式,我就不会设计了,唉!

网友(点评):
下载减威望,就不下了

网友B:
社区有几个帖子就是在说这东东,还有一帖是实作讨论帖,自己去搜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社区有几个帖子就是在说这东东,还有一帖是实作讨论帖,自己去搜搜

楼主的上平台4000x1200mm,你看斜撑……

网友(点评):
刚只看3D图没细看3D图,字太小就不想看。4米*1.2米,嘿嘿,看载荷吧!

网友(点评):
对!他连载荷都没给材料受力怎么算?还有这个就一个油缸。

网友(点评):
俺们说的这些与楼主要的是不搭嘎 ^_^

网友(点评):
我用mathcad做了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上平台4000x1200mm,你看斜撑……

谢谢您的回答,但我没明白,我的尺寸和这个图纸不同。

但最主要的问题是:不管尺寸如何,剪刀撑的中间轴都应该穿在两个剪刀撑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上平台4000x1200mm,你看斜撑……

网友(点评):
你没把上平台的负重算下来吧?不止100kg!系统压力6.3mpa,油缸活塞直径32mm,……

网友(点评):
确实没算自重,但改成200kg这些参数也完全能够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被你打败了,脑子怎么转不过弯来了?剪刀撑相当于是两个矩形,一个矩形宽,一个矩形窄,窄的可以套在宽 ...

参考了其他的帖子,把中间轴都不做成通轴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你参考的图纸有误,剪刀撑的中间穿轴一定要做成光轴,要不然没办法装配。

网友(点评):
两端轴上开槽,用挡板挡一下就行了,我这也没现成的图,你在网上找吧,一找一大把。

网友(点评):
谢谢!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