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流量调节水压的阀用哪种

楼主(2016-01-25):
我们实际需要的水压可能比较小,可能最多只需要50mm水柱能产生的压力就可以。
现在用水泵供水,接什么阀可以达到这种要求呢?

网友A:
压力很小的话,无法用柱塞泵那种调压回流阀。单纯的加一个阀满足不了,压力小势必流量要大。你可以在出口另接一段回流管路,上面安装个手阀来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很小的话,无法用柱塞泵那种调压回流阀。单纯的加一个阀满足不了,压力小势必流量要大。你可以在出口另 ...

接溢流阀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