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键槽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6-01-25):
就是Φ40的孔,键槽标准是宽12,深度8,那么这两个哪个是对的C:\Documents and Settings\1543722\桌面

楼主:
两个图哪个是正确的呢

网友A:
自己查下GB 标准就清楚。

这种基础问题还是自己先动手为好。

网友B:
机械手册上的

网友C:
手册里不是这个标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图哪个是正确的呢

第一种是错误的。第二种画法基本上是对的,孔的最近切线到键槽底部的距离是有公差,这样标注键槽公差不会受到孔的公差影响,实际应用中可以标注孔的最远切线到键槽底部的距离,因为孔的公差通常比较小。

网友D:
二个都不对,一般不标8mm,标最大尺寸(d+t1),40的是43.3+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查下GB 标准就清楚。

这种基础问题还是自己先动手为好。

好的大侠

网友E:
看到你这个标法也是醉了,你怎么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手册上的

一目了然。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里不是这个标法

嗯嗯,知道了。谢谢大侠了

楼主:
貌似小弟搞错了。好像是3.6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你这个标法也是醉了,你怎么测量?

这个是领导交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个都不对,一般不标8mm,标最大尺寸(d+t1),40的是43.3+0.2

大侠说的是对的,刚又去看了一下确实是我尺寸搞错了

网友F:
我一般都从中心开始标注,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点评):
从中心开始标注,不对。 轴,必须是d-t,公差; 箍,必须是d+t1,公差。

网友G:
两个都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个都是错误的!

已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般都从中心开始标注,也不知道对不对

楼上说的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