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气缸的问题

楼主(2016-01-25):
缸径50形成570的气缸,在气缸杆伸出到最长状态时有较大的冲击,气缓冲和伸缩速度都调节过了,但是气缸杆收回状态时却很平缓,没有很大的冲击,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负载是多大是否合适。

网友B:
空载测试如何?

网友C:
气缸缩回时的力要比伸出时要小的,50的大缸径气缸速速比不上小气缸,冲击力肯定有限呢。

网友:
气缸是浙江杂牌?装一个油压缓冲器

楼主:
嗯嗯,是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是多大是否合适。

现在的负载只有一个钣金的焊件和一块铝板,还没上料呢,而且两侧是直线滑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载测试如何?

现在已经是空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缸缩回时的力要比伸出时要小的,50的大缸径气缸速速比不上小气缸,冲击力肯定有限呢。

那现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点评):
行程较长,加导向;加极限位置缓冲。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是空载了

型号是否单缓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现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可以单个增加一个增压阀试试。

楼主:
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型号是否单缓冲?

是双作用的,而且气缸前后都有气缓冲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现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极限位置缓冲指的是什么?缓冲器吗?

网友D:
用的什么节流阀??   如果一个进气节流阀和一个出气节流阀,那有的你调的!

网友E:
若水平运动或者垂直运动负载不大,可以用小点的缸径试试,32的比方说,
你这个行程570肯定是要在一头吃掉30,你可以在起点空跑30啊,那样终点就是汽缸本身行程末端,会好点。
再不行只能液压缓冲器

网友(点评):
我理解你得伸出最长是指汽缸行程跑到570,还有30没跑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负载只有一个钣金的焊件和一块铝板,还没上料呢,而且两侧是直线滑轨

装液压缓冲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什么节流阀??   如果一个进气节流阀和一个出气节流阀,那有的你调的!

两个都是出气节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若水平运动或者垂直运动负载不大,可以用小点的缸径试试,32的比方说,
你这个行程570肯定是要在一头吃掉3 ...

多谢指点,我先用缓冲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