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这个不锈钢管怎么加工

楼主(2016-01-25):
     找了好几个加工点都说不好干,内孔又细又长,精度粗糙度要求都挺高。请问一下各位高手,这个不锈钢管怎么才能加工到图纸要求 ?

网友:
山特有那种10倍径的防震刀杆,你这个超过10倍不知道行不。另外垂直度是同样大的问题。我看你不要指望完全达到图纸要求了,太难了,貌似你批量也不大。慢慢在那里手工磨吧

网友:
技术要求里有:套筒内壁各有10MM长度按照标注尺寸和精度加工,是否可以理解为内孔为17有效长度为10,那样就简单了

网友:
看你愿不愿意花成本咯。内孔钻,铰,滚光

网友(点评):
其实如果铰慢点,可以不用滚光,不锈钢的粗糙度还是蛮好做的

网友:
钻个毛,直接用φ25*4的不锈钢无缝管做,看行不行

网友:
5楼的办法  试下

网友A:
壁厚4毫米,外径无要求,只有内径端面10毫米长有精度要求有什么难的???不过长度必须有精度比较高的高度仪检测才能做到那个垂直度,必须上车床使用软爪夹持,用千分表校正端面到0.005以内,外圆跳动0.01以内,工序是车毛胚,除两端有精度处留量精车其余全部到位,然后打侧孔攻牙,然后上软爪夹持露出来50以上校正圆跳动精车到位一端,另外一端上高度仪找出高点和低点,然后上车床露出50以上校正外圆0.01以内,端面和高度仪上数值误差一致0.005以内直接到位就OK 了。怕不保险可以半精车后检测再校正精车到位。

网友(点评):
这么干不适合批量加工

网友(点评):
这是批量件???这是单件的加工方法,批量确实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壁厚4毫米,外径无要求,只有内径端面10毫米长有精度要求有什么难的???不过长度必须有精度比较高的高度仪 ...

高手!

网友:
垂直度要求太高了,设计要考虑具体使用。把17孔中间部门标成17.2或者?,还有两端的17精孔把同轴度标上去,如果这个垂直度,只能比垂直度小了;内孔和端面(基准A),一刀精车下来,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直接找规格差不多的不锈钢管加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