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风机换热器?请教

楼主(2016-01-25):
求助,本人做了一台螺旋塔输送机。锅炉4T。想做成烘干机。容积75立方。烘干产品10斤出1斤。没做过换热,出潮。求助各位老师。如何设计风机换热器,安放什么位置。谢谢、

网友:
虽然不太了解你的烘干工艺,但以前做其他产品的流涎设备时是根据需要的工艺参数,如风量、压力、温度、温降等,按所需的最大值来计算选择风机,换热器等等。
- ?6 X- W! F$ C还有像你这种设备我相信是有成品可以参考的,如果你完全没见过这类设备那还是别接这活了

网友(2020-04-04):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烘干系统,你需要用户提供所需的烘干的物料,进口温度,出口温度,烘干前的物料含水率,烘干后的含水率等很多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