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ABS 冒水了!

楼主(2016-01-25):
号外! 今天车间发现一奇怪的事情   各位高手 怎么解释?下图中是一设备上的零件  材料ABS(供应商也确认了是ABS)电脑锣之后喷油处理。现装配时某处断裂,就有了以下奇怪现象了   乳白色液体不停的冒。如图

补充内容 (2016-1-26 18:43):
多谢大家的关注     今天下午把供应商叫过来了     谜团总算是解开了      他说是3D打印机打出来的!(在此之前我是找他确认过材料的,抱歉!~让大家走弯路了)

网友A:
攻丝机??

网友(点评):
从来没见过这种事,以前碰到过ABS被冻碎过,但是从来没见过能出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攻丝机??

攻丝机? 你是怀疑加工时攻丝环节 攻丝机弄的  还是?

网友(点评):
俺猜那个是攻丝机固定座吗?

网友B:
塑料也能冒水???这水怎么看有点像乳化液啊?

网友C:
楼主不防拆开看看咯,单纯ABS本身不可能长期冒水的,肯定是有外源进入的。

网友D:
加工过程中乳化液的残留吧。

网友(点评):
上面有回复相同提问 谢谢参与

楼主:
引用 楼主:
攻丝机? 你是怀疑加工时攻丝环节 攻丝机弄的  还是?

不是的   是一个新研发的产品    用加工的方式制作的一个零件  材料为ABS   表面喷油处理的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也能冒水???这水怎么看有点像乳化液啊?

谢谢关注       液体的气味有点像   新开包的扑克牌那种气味     加工此零件不用加切削液的   目前得出的 结论是 网友提出的 “水解说”但   他说不出缘由  百度也没个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防拆开看看咯,单纯ABS本身不可能长期冒水的,肯定是有外源进入的。

谢谢关注     外来液体   只有在加工环节才有可能    但 加工此零件  我想谁都不会加切削液吧?(我想)。即使加了    后面的环节还有喷油呢。(带烘干吧?)   附照是 今天早上拆下来的结果 又冒了很多水   而且里面都空了

网友E:
从未见过,看上去像是溶解了,分析下液体的成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未见过,看上去像是溶解了,分析下液体的成分吧。

谢谢参与       条件所限   分析的成本过高         就是想顺便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利用你现有的条件,尽量做下分析,能搞个明白的收获肯定不小,搞的七七八八也是有价值的。

网友(点评):
冒出的液体有没有味道?

网友:
可能是喷的油有残留,产生化学溶解,可以做个实验,找到喷油的那种油,把ABS泡一部分进去,观察

网友:
该不会是塑料本身里面有空腔,加工的时候进去乳化液了,在喷油的时候被封闭在里面的吧?破裂以后就流出来了。

网友:
现在的ABS掺杂很多别的料的   没有充分干燥    80-90摄氏度 得3个小时的

网友:
应该是发生化学反应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工过程中乳化液的残留吧。

怪事多啊!

网友:
ABS具有优良的综合物理和机械性能,极好的低温抗冲击性能。尺寸稳定性。电性能、耐磨性、抗化学药品性、染色性、成品加工和机械加工较好。ABS树脂耐水、无机盐、碱和酸类,不溶于大部分醇类和烃类溶剂,而容易溶于醛、酮、酯和某些氯代烃中。ABS树脂热变形温度低可燃,耐候性较差。

应该是与常见的某酯发生了溶解现象!

网友:
用纸巾沾取试样,点燃观察一下

网友:
这哪是PVC,兼职就是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