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花钻头哪种比较好?

楼主(2016-01-25):
普通的麻花钻头、高速钢钻头、合钻钻头,镀钛钻头那种比较好?

网友A:
普通麻花钻头就是高速钢的。有镀层的当然更好。至于跟合金钻,没有可比性,因为使用条件不同,怎么比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麻花钻头就是高速钢的。有镀层的当然更好。至于跟合金钻,没有可比性,因为使用条件不同,怎么比哪个好 ...

普通不是黑色的吗,那种叫高速钢好像都是白色的,那如果说是钻铝呢?那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不是黑色的吗,那种叫高速钢好像都是白色的,那如果说是钻铝呢?那种好?

麻花钻按工艺还要分磨制钻和轧制钻,要想钻孔的质量好还是要磨制钻,发黑的是轧制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普通不是黑色的吗,那种叫高速钢好像都是白色的,那如果说是钻铝呢?那种好?

就拿常见的45#和铝比较吧。45#需要中心钻点一下,拿合金钻去钻。铝的话直接拿钨钢钻了,省了一道工序。了解一下材料特性先

网友:
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拿常见的45#和铝比较吧。45#需要中心钻点一下,拿合金钻去钻。铝的话直接拿钨钢钻了,省了一道工序。了 ...

钻头磨得好的话,基本上就不用点了。开始慢一点,引出点后就可以正常钻了,钻45#钢用不着钨钢钻,大材小用了。况且如果手工钻,钨钢还没高速钢的好用,因为更容易崩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钻头磨得好的话,基本上就不用点了。开始慢一点,引出点后就可以正常钻了,钻45#钢用不着钨钢钻,大材小用 ...

看清楚再回复吧。。。   你是手动打孔的意思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清楚再回复吧。。。   你是手动打孔的意思么?

被你这么一说,我反倒不知道你前面说的是啥意思了。哈哈
顺道说下,钨钢不就是合金的一种吗?
好吧,更乱了

楼主:
那钻铝的话用什么钻头比较好耐用点?

网友:
普通钻头材料就是高速钢吧

网友(2016-02-27):
各有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钻铝的话用什么钻头比较好耐用点?

建议一个贴一个问题!
本贴的标题用意很差,就像在问“哪个人是最潇洒的?”
没有具体原由就要给结论,一般人做不到。

网友C:
要看你加工什么材质,加工材质不同,用的钻头也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你加工什么材质,加工材质不同,用的钻头也不用

加工铝

网友:
镀钛含钴钻   铜铝铁不锈钢都搞的定

网友:
没有最好,只有最实用的。和材料要求都有关系

网友:
本人刀具生产厂家!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qq894070423

网友:
这个问题都不知应该怎么回答

你就像问,乔丹跟贝克汉姆谁厉害一样?我敢说他们打台球都没我厉害。

机床,工况,效率,要求寿命,精度,材料什么都没说,怎么比较

网友:
钻头好不好得看加工什么了,普通国产杂牌轧制钻头直接不用,要支持国货就用磨制的老牌厂家的,我们用的几乎都是进口的,有不二越的养志的多马的高速钢钻头,就个人感觉而言,我们手工钻孔加工,不二越的高钴钻头能胜任大部分工作,从国产303到2Cr13,从2A11到H62,几乎软硬通吃,养志的螺旋角大,钻304就很容易崩刃,而且很脆,个人不喜欢用,多马的高估钻特好,钻304螺栓8个的通孔,我在后刀面开两个分屑槽,用西湖强力台钻,能钻出1.2MM厚的铁屑,但变形特大,都分不出哪是厚度哪是宽度了,别的钻头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