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碳/渗氮/碳氮共渗,这几种方式可以提高材料强度.韧性.刚度吗?

楼主(2016-01-25):
渗碳/渗氮/碳氮共渗(也叫氰化处理),这几种方式可以提高材料强度.韧性.刚度吗?

网友:
不可以,只能提升表面很浅的一层的硬度,这是属于表面处理的,要想提高材料性能必须靠热处理。

网友(点评):
。。。这几种不是热处理?

网友(点评):
这些都是表面处理,不算热处理,尽管也要加热的。

网友:
单纯这么问并不合适。
这几种方式都属于表面热处理范畴。目的是提高表面强度。增加以表面疲劳为主因的疲劳极限,延长寿命。同时,高的表面硬度一定程度上能降低磨损。韧性上不会有改善,甚至因为过脆反而降低。刚度上会有些许的变化。

网友(2016-06-10):
渗碳/渗氮/碳氮共渗属于化学热处理,主要是提高工件表面硬度和耐磨性。要想提高材料强度.韧性.刚度,工件需要的是整体热处理。

网友:
只属于表明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