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性负载,周期性阻尼对减少曲轴连杆机构有没有帮助?

楼主(2016-01-25):
单位最近制作了一个两拐曲轴,两拐间呈180°布置。我们在ADAMS中建立了曲轴/连杆/十字头的动力学模型(曲轴由电机经过减速器后带动),得到曲轴的输出转矩图波动很大,现在想要加装一种周期性负载的机构,来使得曲轴输出转矩图趋于稳定。不知这种方式是否可行,望举例~~~谢谢各位大大:loveliness::loveliness::loveliness:

网友A:
飞轮就能解决。没必要再找单独的周期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轮就能解决。没必要再找单独的周期性负载。

我们在建立ADAMS模型的过程中,不知道如何加约束条件,才能模拟真实的曲轴和连杆的运动。而且,无法模拟加装飞轮后的模型,也就是不能模拟得到,加装飞轮对缓解整个机构震动的作用。

网友:
是不是平衡不好,平衡没搞好吧

网友B:
两缸的设计,模拟好模拟吗

楼主(2016-02-25):
引用 网友B:
两缸的设计,模拟好模拟吗

不好,,,错误的结构,但是领导需要你去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