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密封包括哪些?

楼主(2016-01-25):
机械密封包括有哪些?什么叫弹性支撑?

网友:
我知道的就是几何密封。密封材料密封

网友:
机械密封是指的一个静止端面一个旋转端面之间的密封吧

网友(2016-11-24):
弹簧推进式,金属波纹管密封,釜用密封,这些都是湿封;还有干气密封

网友:
说白了弹性支撑就是为了保证动静环有持续的压紧力用的,同时可以补偿轴向窜动

网友:
散装机械密封组成部件:动环、静环、补偿元件、辅助密封、传动件。集装机械密封就是在散装密封上增加轴套、压盖、限位块、驱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