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真的没有间隙吗?

楼主(2016-01-25):
有人说滚珠丝杆没有间隙,我一直将信将疑。
现在正在选零件,急需答案,还请大侠赐教!

网友:
没有间隙怎么能转动呢?

网友(点评):
滚动的为什么一定要有间隙?

网友(点评):
我觉得不难理解啊,轴承没有间隙吗?不是滚动的就“要有”间隙,0对0只在理论存在,

网友(点评):
轴承有负间隙。

网友(点评):
请教大侠,负间隙是预紧的到的吗?是为了增加接触面积提高转动稳定性吗?负间隙怎么控制和计算测量呢?

网友(点评):
轴承游隙吧

网友(点评):
轴承的滚珠间隙和安装轴径间隙是不是弄混了?

网友:
没有肯定有间隙的

网友:
看你选型了, 拿本选型手册看看 看看 预压 不就懂了

网友(点评):
同意,看选型,有预压的和不预压的,还有预压等级

网友:
要看精度等级,普通c7的间隙大点,高精度带预紧的间隙基本没有。

网友:
间隙必须有,双螺母就是为了改善这个得

网友:
间隙是可以调节的。

网友:
等级不一样,有些有,有些没有,如果有间隙,不是重复定位精度差了吗

网友(点评):
把重复两字拿掉。

网友(点评):
怎么天天露馅啊,郁闷

网友(点评):
为什么呢?间隙不是导致来回的有误差吗?你是说伺服又走到了吗?或者光栅?

网友:
滚珠丝杠都有间隙,正确来讲应该叫反向间隙,可以通过各种办法消除反向间隙。
至于滚珠丝杠精度的高低主要是反映丝杠每扣之间的导程长度的精度,也就是说每转一圈螺母移动的距离变化量。
往往螺母部分的预紧力越大,反向间隙越小;但是预紧力大了,旋转时候的阻力就大了,随之带来的发热磨损等问题。
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精度的滚珠丝杠,而使用的预紧力完全可以自己根据需要调整。
反向间隙会导致换向时候发生空行程,所以上面所说的影响重复定位精度也没有什么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