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类似于这两个小工件是怎么批量生产的?

楼主(2016-01-25):
感觉要是传统的加工方式,是不是成本太高了,批量做是不是有更高效的方法。
ps:拿手机发帖尤其上传图片太难了,,,

网友:
有量才好做,这是肯定的!!

网友A:
批量的话2台自动仪表车,1台滚丝机。3000-5000个/班

网友:
看是什么批量,是月产10W还是10千,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上10万了就要搞专用高速自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的话2台自动仪表车,1台滚丝机。3000-5000个/班

也得是先车在铣?

网友(点评):
有个词叫 冷镦 ,也可以上型材就是六角棒料

网友B:
可以拉六角棒料,仪表车开副六角夹头加工。我们单位是双头车床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拉六角棒料,仪表车开副六角夹头加工。我们单位是双头车床加工的。

不过看他这结构应该是先车后铣的吧

网友C:
不需要的
可以直接完成的。

网友D:
量大就该开模拉型材了,不用铣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大就该开模拉型材了,不用铣床

能给简单讲下工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的
可以直接完成的。

能给简单讲下工艺吗?

网友:
坐看论道,看有没有最佳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给简单讲下工艺吗?

说下你的数量

网友:
4楼说的多好
你都没数量 没发定 数量决定工艺
日产10w和年产10w 能一样的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能给简单讲下工艺吗?

邮箱给我,我级别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邮箱给我,我级别低

270563360@qq.com谢谢了!

网友F:
有多少量,六方可以冲出来,滚丝机可以滚丝,应该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多少量,六方可以冲出来,滚丝机可以滚丝,应该好做!

不知道有多大量

网友:
六角的那个零件,用6轴车床,六角棒料加工,做到1秒/个的节拍还是可能的,
低投入的做法就是仪表车,采用6角形的棒料加工就可以,。

网友:
另外一个零件,用方棒加工,
效率高的话,还是6轴车床,节拍做到5秒应该有可能,
投入低的做法就是:用小型棒料车床,排刀结构,带C轴动力刀;
再低就是:小型棒料车床,做完上钻床,再上铣床,
再低:仪表车,板牙扳螺纹,再上钻床,再上铣床,质量能不能保证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第一个好做,第二个可以考虑用粉末冶金+螺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