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提示脚本错误?,百度没搜到,求怎么解决?

楼主(2016-01-26):
olidWorks提示脚本错误?,显示:无法获取未定义或NULL引用的属性“length”,百度搜到别的,但是没搜到这种的,求怎么解决?

网友:
很显然,你的IE版本低,因为所谓的脚本,其实是调用HTML格式文件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昨天还好好的

网友:
重装吧,有时候更新,或杀毒,都会可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