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孔刚板受热,孔的变化问题

楼主(2016-01-26):
想到一个问题,带孔钢板受热,孔的变化,除了经验和软件仿真,怎么手算呢。就拿正方形方板,孔在中心这种简化的情况,有人算过吗?

网友A:
要看具体情况,受热温度和时间,还是之后的冷却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具体情况,受热温度和时间,还是之后的冷却过程

按简单情况考虑,加热到某温度t,  先不考虑冷却,就建立其数理模型而言。

网友B:
不会算啊!拿n张纸裁个孔,放烤箱里烤,统计孔的变化,算不算是一种直观的方式?

网友C:
要求这么高  什么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算啊!拿n张纸裁个孔,放烤箱里烤,统计孔的变化,算不算是一种直观的方式?

用软件算是比较简单的问题,不会手算就是被软件绑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这么高  什么产品

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胆不是什么高端产品,应该算是基础理论问题。

网友D:
孔附近有应力变化,远离孔位置变化不大
这是是热应力问题。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孔附近有应力变化,远离孔位置变化不大
这是是热应力问题。不难。

大侠说的有理,是个简单的热应力问题,关注孔的形变,涉及到某温度下的装配精度问题。建个模型,用matlab或fortran编个程,从头走一遍有限元,感觉基础还是不牢固。

网友:
非常复杂的问题,结构的不同孔的变化不同,经验是做一块锥度量块,加热前、后测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