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个断面

楼主(2016-01-26):
材质45#,厚度2.5mm,热处理后RHC40-46.再做拉力测试时,有一件不合格,断面如图,请哪位大侠帮忙看一下,讲一下可能原因

网友:
................2.5mm,薄板拉伸试验?您这张照片是放大多少倍啊?
如果能通过这张照片进行断面分析的话,估计得是神仙了。。。
即便提供了高清图片,失效的详细数据,也很难分析的。。

网友:
图片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