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偏心轴的使用以及配重问题

楼主(2016-01-26):
   最近在做一款工具,涉及到往复运动,采用的偏心轴结构,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配重不合理,偏心轴在运转过程中会有挺大的振动和噪音产生,,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有没有用过的,或者懂得,请不惜赐教,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072567030\QQ\WinTemp\RichOle\@@U_BNB{GEM3S{TM%D7M0SC.png谢谢。

网友A:
先把你做的东西发上来看一看,不然怎么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B:
电夯就是偏心原理。参见曲轴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你做的东西发上来看一看,不然怎么知道问题在哪里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夯就是偏心原理。参见曲轴动平衡。

谢谢,我去看一下

网友C:
楼主,你好:
     1、仅从图片上看,黄色的这对轴承固定方式不对的,轴与孔均与轴承的内圈配合,还请确认。
     2、该偏心轴实为2段以螺纹紧固件连接,请问实际装配精度如何。(实话讲,从来没见过这种方式,轴的强度、刚度大为降低)
     3、即是偏心轴,请问有无动平衡的调教呢?
      以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1、仅从图片上看,黄色的这对轴承固定方式不对的,轴与孔均与轴承的内圈配合,还请确认 ...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您说的问题,确实没注意到,可不可以具体谈一下动平衡呢,以前没接触过,不太懂,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1、仅从图片上看,黄色的这对轴承固定方式不对的,轴与孔均与轴承的内圈配合,还请确认 ...

说的很好。准确的找到了问题所在

网友E:
动平衡就是旋转体的重心是否在回转轴线上,如果不在,高速回转的过程中就会产生震动,设计阶段可以通过软件分析到零件重心。一般三维软件都有这个功能。
如果有条件在制造完成后可以用专门的仪器再次测量。
找正的原理很简单,要么减轻重的一侧,要么加重轻的一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平衡就是旋转体的重心是否在回转轴线上,如果不在,高速回转的过程中就会产生震动,设计阶段可以通过软件 ...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的很好。准确的找到了问题所在

你说的也挺好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了

我昨天回家的路上想了一下,你这个其实是凸轮的一种变形,那么改变一下从动件接触形式,再加个复位弹簧,保证不脱开接触,应该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昨天回家的路上想了一下,你这个其实是凸轮的一种变形,那么改变一下从动件接触形式,再加个复位弹簧, ...

加个复位弹簧?我没太懂您的意思,可以具体谈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个复位弹簧?我没太懂您的意思,可以具体谈一下吗?谢谢。

就是保证往复运动中,从动件和凸轮(偏心轮)不脱开,避免冲击,如果已经实现请忽略这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