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阵列过程中有的特征不需要,怎么取消?

楼主(2016-01-26):
在使用inventor阵列的时候,有几个特征是不需要的,只是一部分,比如说圆周阵列6个孔,只要其中5个,有一个不要,怎么能办到,谢谢?

楼主:
比较急啊,有明白的告诉一下呗

网友:
SW里知道怎么弄,这个不清楚是否一样,找陈伯雄陈大师吧@陈伯雄

楼主:
SW里和这不一样。有人说,生成后,在阵列浏览器里,找到不想要的特征,右键,抑制,可以实现,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像SW那样在生产之前就可以选择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SW里和这不一样。有人说,生成后,在阵列浏览器里,找到不想要的特征,右键,抑制,可以实现,但是不知道有 ...

就是生成后再抑制,

楼主:
同事找到一个方法,如果所做的特征,可以通过草图阵列生成,那么在草图阵列时就可以抑制了,那样生成的特征就是所需要的,而不会产生没用的特征。

网友:
分情况了,如果是圆周均布有一个或几个连续的不要
可以在阵列中数量少一个,将放置方法从范围改为增量
夹角改为360deg/(放置数量+1)即可
如果是间断开有几个不要的,那就只能在浏览器一个一个抑制掉

网友A:
就像原来6个阵列的,要改成5个的只要编辑阵列,数量改成5个。要是你就是要在原有的基础上改成五个,就把角度也改了,比如原来360°的改成3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像原来6个阵列的,要改成5个的只要编辑阵列,数量改成5个。要是你就是要在原有的基础上改成五个,就把角度 ...

我是需要有跳跃的,不是连续的。

楼主:
我觉得特征生产后,再把不要的抑制掉,那样容易混乱,尤其模型比较大,特征比较多,可能有很多别的地方也抑制,在编辑时,就容易混乱,造成错误。而且像我们画的孔什么,有时候好几百个,逐个抑制也很费事。所以个人觉得,尽量在草图时抑制掉或删除掉不需要的特征草图,那样就不会产生不需要的特征,浏览器显示也会比较干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需要有跳跃的,不是连续的。

那就只能先在草图阵列,然后现在特征需要的那几个了啊。。。

网友(2017-12-12):
引用 网友A:
就像原来6个阵列的,要改成5个的只要编辑阵列,数量改成5个。要是你就是要在原有的基础上改成五个,就把角 ...

我就是这样操作的。

网友:
阵列草图中的点  然后打孔命令时取消不要的孔 会不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