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黄色的隔套该怎么给公差(长度,内径),请教

楼主(2016-01-26):
中间黄色的隔套该怎么给公差(长度,内径),轴径30mm,隔套高度20mm

网友:
内径配合可以考虑小间隙配合例如  6h/7H,  长度要依据轴承轴向间隙计算尺寸链,

网友:
要什么配合,滑动(旋转)配合吗?这个地方工况如何?还有配合件的材质?

网友A:
就是个衬套啊,正0.1到0.2  长度正负0.05

网友:
给形位公差、孔公差、长度(端面)配磨行不?角接触吧?

网友(点评):
瞎BB什么,看清楚楼主问什么了吗

网友(点评):
这结构本身就不合理,给公差是白忙活!隔外圈的台肩长度不定,与什么配磨。

网友B:
这个称的上配合吗?只是定位的

网友C:
LZ我看错了吗?如果没错的话两端面形位公差、孔公差保证隔套用手能卸下、长度的和外套的间距配。

网友(点评):
外套从图上看是与轴承座一体的,量不准。就算配好了内套,从图上看,内圈压紧装置看出不能不能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称的上配合吗?只是定位的

这个尺寸改怎么给

网友D:
你这个结构就不是这么玩法。通常做法是做内外圈隔套,两个套配磨。你这图外圈利用台肩来隔,可是台肩长度不确定,内圈隔套长度就不定,给公差没意义。
还有最外面的压盖与轴承的配合不一定压得住轴承哦。
还有,你的内圈压盖在哪里,怎么压住内圈。
建议找找资料看看这个经典结构。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结构就不是这么玩法。通常做法是做内外圈隔套,两个套配磨。你这图外圈利用台肩来隔,可是台肩长度不 ...

大侠那内外圈隔套与轴和孔的配合分别改怎么给

网友(点评):
因为只是衬套,不用径向定位,轴,孔配合随便给,方便装配就好。关键是轴向尺寸。因为内外隔圈长度会影响预紧力,不改变选用的轴承的预紧力,就配磨成一样高。公差随便给。重点是一样长,而不是长多少。

网友(点评):
还有轴上的内圈压紧结构在图上看不出来,通常用锁紧螺母来锁紧,可以压死。外圈一般是压盖配做,压盖压到轴承时,与轴承座还留0.02mm间隙,这样确保轴承外圈被压实了。所有内外圈,压盖要的端面平面度,平行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结构就不是这么玩法。通常做法是做内外圈隔套,两个套配磨。你这图外圈利用台肩来隔,可是台肩长度不 ...

下面有螺丝压得住整体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结构就不是这么玩法。通常做法是做内外圈隔套,两个套配磨。你这图外圈利用台肩来隔,可是台肩长度不 ...

网友:
以前设计的一个隔套的图纸

网友E:
什么轴承要加内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轴承要加内套?

和大侠看法一样,我也搞不懂为什么要加衬套。希望大神指教。

网友:
WUHANLIST  这结构本身就不合理,给公差是白忙活!隔外圈的台肩长度不定,与什么配磨。

配磨是不需给公差地,至于怎么磨请见伏枥老先生贴:工人生涯制作之一:角接触轴承配对隔圈厚度尺寸测量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1129

网友:
补充内容 (2016-1-28 11:21):
其实多写一笔就会把自己害死——有时给公差也向医生写病历一样。得规避风险。工人能干地就不要你代劳了。何况又是搞不定的!

网友F:
取消一个角接触轴承外圈的端盖。限位过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衬套啊,正0.1到0.2  长度正负0.05

不懂别乱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我看错了吗?如果没错的话两端面形位公差、孔公差保证隔套用手能卸下、长度的和外套的间距配。

@WUHANLIST  大侠 这个轴承座是标准件吧 不用测量尺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轴承要加内套?

呵呵 你太可爱了 不加隔套轴承内圈如何定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取消一个角接触轴承外圈的端盖。限位过度了。

别乱说话  这里又不存在一端固定 一端自由的 问题

网友: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事  这个结构不用止推轴承合适了? 起码也要角接触轴承吧  你这深沟球的有点悬吧 前提是机构是你截图这样方位用的  如果是水平放置的话 当我没说

网友G:
引用 网友C:
LZ我看错了吗?如果没错的话两端面形位公差、孔公差保证隔套用手能卸下、长度的和外套的间距配。

@WUHANLIST  这样做才对 是吧  楼主把外套都定死在轴承座上了 悲剧了

网友(点评):
这样才好配内外圈。

网友:
引用 网友G:
@WUHANLIST  这样做才对 是吧  楼主把外套都定死在轴承座上了 悲剧了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这样的结构 轴与轴承座之间完全是靠轴承的滚珠呀  万一轴来个大轴向窜动  那可如何是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别乱说话  这里又不存在一端固定 一端自由的 问题

没仔细看,把下面那个端盖看成平面轴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