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系铝及7系铝lapping后表面处理问题

楼主(2016-01-26):
1.  6系铝 lapping后阳极,有铝挤型痕,已铣了0.5mm表面下去。   如何把6系铝阳极后做成镜面工艺。

2. 7系铝lapping后阳极有麻点及雾面,如何把做成镜面工艺。

这两个工艺还要耐磨。  谢谢大神赐教。

1)解决6系及7系lapping问题。
2)解决lapping后阳极问题。
3)及如何 把铝做成镜面,用电镀的除外的其它工艺。

网友:
期待大神出现,长见识。

网友:
市场上不是有这种镜面板卖吗?为何还要自己搞呢?

网友:
不知道你们需要几K的镜面?要是要求不太高的话有专门的镜面抛光机卖,抛光后就是镜面板。

网友:
镜面至少是Ra0.4以上吧,这个要求这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