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螺旋线作扫描路径时,螺旋线的直径是无关紧要的吗?

楼主(2016-01-26):
用螺旋线作扫描或扫描切除的路径时,总感觉螺旋线的直径好像无关紧要。用附件的零件验证了一下,确实如此。
有不同的意见吗?
请指教,谢谢!

楼主:
扫描轮廓是同一个圆,扫描路径是两条螺旋线。这两条螺旋线除了直径不同外,其余参数完全相同。
最后得到的是同一个实体。

网友:
是啊,和你扫描的图形的尺寸有关系

楼主:
如果真是这样,那solidworks的螺旋线画法就可以简化。

网友A:
你确定不是点错了??有一条根本就没扫描到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不是点错了??有一条根本就没扫描到嘛

你还是认真点吧。
我说得应该很清楚了,你自己做做看。
然后再发表高见,OK?

网友B:
BB之前,最好翻帮助文件,而不是在那异想天开

软件从未说路径与轮廓有什么关系,只是说路径与轮廓的平面有关系,所以你的说的恰恰是在软件的合理应用范围内,所谓的有关系,纯粹是你的异想天开,然后怪罪到软件头上,真是醉人呢。另外,说话之前最好先声明软件版本,因为这个世界上使用十年前solidworks版本的也大有人在。solidworks每年都新增强劲功能,年年不一样,不先说明版本,怎么讨论问题。

solidworks20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从未说路径与轮廓有什么关系,只是说路径与轮廓的平面有关系,所以你的说的恰恰是在软件的合理应用范 ...

1 版本问题
只要有人真正关注,即便开始没有考虑到但又和问题相关,自会浮出水面。当然你开宗明义,更好。
本帖除非声明,我的版本都是2013。
2 我的问题和你的回答
扫描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能否做出来,另一个是做出来的结果怎么样。
我说的情况隐含两点:一是可以做出来,这是前提,但不是本帖的关注;二是做出来的结果是否等效,这个我的发现是等效。
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首先你的版本是2016。
再者我限定路径是螺旋线,直径是螺旋线的直径,与轮廓无关。而你说的是轮廓的直径。
至于你扩大外延说了轮廓平面和路径,那是你牛。但你只涉及了能否做出来,涉及结果等效性了吗?
要扩大外延,但你把内涵问题说清楚了吗?
做扫描,基本要素是轮廓和路径。路径我已限定为螺旋线。
在2013里,做螺旋线可以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建立圆,第二步是设定其他参数。我的疑问是这个圆的直径是否和结果等效相关。我的例子是无关。如果是这样,那就无须指定这个圆的直径,操作少一点。或者有别的软件设计,都可以。这谈得上怪罪吗?言之有物,且充分必要性拿来和大家讨论。你从哪里看出来是“异想天开”呢?

社区平台,大家讨论问题,首先把自己的情绪整理好,然后有啥说啥。你用挑衅的字眼,乱扣帽子,合适吗?在你前面的所有帖子,大家都是心平气和,气氛正常,没人惹你。看在你经常帮助大家包括我的份上,就让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还是认真点吧。
我说得应该很清楚了,你自己做做看。
然后再发表高见,OK?

差距很大吧

网友(点评):
只能改变螺旋线的直径,其余扫描要素都不能变。这才是分析问题的方法。 你先是改变了螺旋线的螺距,然后又改变了轮廓的位置,结果是啥还需要在这里讨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还是认真点吧。
我说得应该很清楚了,你自己做做看。
然后再发表高见,OK?

扫描是路径和轮廓要垂直,不论怎么变都可以看出来你的图应该是点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 版本问题
只要有人真正关注,即便开始没有考虑到但又和问题相关,自会浮出水面。当然你开宗明义,更好 ...

真服你智商了,螺旋线的建模条件与扫描建模条件混为一谈,这是两个特征建模,明白吗。还有螺旋线的定义可以另行开帖争论,软件的帮助文件已指明,你还纠缠什么

网友(点评):
软件我自认不如你,但你的思维我服了。不要用智商这样的挑衅字眼,用文字挑衅也毫无意义,打住吧。

网友B:
自己看图,轮廓与路径不重合,当然也可以建模,但结果就是不是你所预想的。正因为要结果与预想一致,所以才要求轮廓草图与路径草图有穿透的几何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看图,轮廓与路径不重合,当然也可以建模,但结果就是不是你所预想的。正因为要结果与预想一致,所以 ...

用螺旋线作路径是我所关注的。
就你这个例子而言,你认为我预想的是什么呢?

网友:
楼主你做出和大直径螺旋线重合的实体,就明白天花板大侠的意思

网友(点评):
你还是飘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