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标注样式管理器

楼主(2016-01-26):
请教,在AutoCAD Mechanical 2014 - 简体中文 (Simplified Chinese)中提供的样本文件,CAD标注样式管理器中在一个下面有半轴、全轴。如何在一个标注样式里同时自动标注半轴、全轴?

楼主:
一个看的人都没有?
问题太简单?

网友:
好像不行。

网友:
除非你是用参数化工具生成的,否则不行,就像调用的标准螺纹,标注直径就会显示M几。X掉以后就不行了。

楼主:
看的人少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