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带带轮可以用45钢加工吗

楼主(2016-01-26):
现在需要两个V带轮,量少,打算用45钢加工。请问各位社友,这种做法可行不,如果可行,需要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
没问题的,最近我做的v带轮都是45钢

网友:
前公司的同步带轮和多契带轮用的都是45,忘了是否有做一下调质了,就用45+调质好了

网友(点评):
同步带轮用45钢的的确是有,米思米上就有,但是不确定45钢能不能用来加工V带轮。

网友:
完全可以,表面发黑一下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