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温材料的施工要求,请教

楼主(2016-01-26):
保温材料的施工要求??例如玻璃纤维棉是越厚压得越紧保温效果越好吗?谢谢

网友A:
密度越高,保温效果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度越高,保温效果越好

兄台什么行业的,用过吗?有否相关资料?
在GB50126中有相关的说明,按标准,材料密度越小,其保温效果越好,而密度越大,保温效果越差,所以,选用保温材料不要以密度来衡量,而是以导热系数与线收缩率、憎水率为准.

网友A:
我之前做过一套热风循环系统,保温170,以前没做过也不懂,查了些相关资料。
当时我用的是硅酸铝,厚度100mm,密度好像是120,安装时保温棉送过来,一脚下去陷进去一半,看保温棉的说明密度为100,马上报告给领导,但安装公司是内定的,也就这么安装了,安装时让压得严实点。
我不了解“在GB50126中有相关的说明,按标准,材料密度越小,其保温效果越好,而密度越大,保温效果越差,所以,选用保温材料不要以密度来衡量,而是以导热系数与线收缩率、憎水率为准”。
对这句话我是这么理解的,以导热系数等来判断是最准确的,但对于同一种保温材料,密度大的硅酸铝比密度小的导热系数要小,所以我说保温效果也好。
回头我找找以前的资料,看有没适合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做过一套热风循环系统,保温170,以前没做过也不懂,查了些相关资料。
当时我用的是硅酸铝,厚度100 ...

现在我们也是做一个热风循环系统,箱体内温度180℃,要求设备表面温度30℃。之前选用的是玻璃纤维棉,但具体使用要求一直找不到相关资料,主要是铺设的厚度、松紧度。现在效果不是太理想,还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假如不是出口的,就用硅酸铝吧,玻璃纤维棉铺不均匀,想达到你的要求,难。
以前跟安装管道公司的交流过,你这种情况用硅酸铝厚度不会小于100,至于安装的标准还真不知道,只晓得以前安装时就是拼命压实,压到人压不动为止。
你要求设备表面温度30度,感觉有点难做,不光需要考虑保温材料,还需考虑设备框架金属间的传热

网友:
参照冰箱,用发泡机,直接注或者喷,已经有自己改房车的兄弟这么干了,用下来效果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