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球头柱塞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6-01-26):
如题,怎么组装一起的?谢谢

楼主:
把我的疑问细化,这个球和弹簧是什么时候放进去?是在外壳注塑的时候吗?这个我感觉不会,效率太慢。还请大侠赐教

网友:
热装的吧

网友A:
可以先把弹簧和弹珠装进去,然后用工装压下弹珠;利用热治具收口;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把弹簧和弹珠装进去,然后用工装压下弹珠;利用热治具收口;应该可以吧。

还有一种球头本身也是塑料的这样也可以吗?到时候球头是否变形?

网友:
可以的,把塑料弹珠压得深一些,防止一起压到,影响滑动。

网友:
另外,我之前做一个类似的结果,弹珠直径和开口直径是过盈配合的,靠强行压进去的,弹珠可以在 里面做滚动配合,一直很好;但这个开发时具体的公差要调试。

我上次设计前有这个心理准备,后来试一次就行了,也没有怎么调试。

网友(2021-11-17):
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