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钢有内应力吗

楼主(2016-01-26):
方管,不锈钢的或者碳钢的,50x50x5的,约700长,其中一个面铣12宽500长的孔,怎么孔中间的宽度能达到13mm,型钢还有这么大的应力吗?

网友A:
不一定就是楼主说的这个原因哦,貌似有多种情况都会出现楼主说的这个结果,例如:铣削的时候,只固定了方管的两头,而铣削的孔又是分两次以上走刀加工完成的,700长,方管也是有绕度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就是楼主说的这个原因哦,貌似有多种情况都会出现楼主说的这个结果,例如:铣削的时候,只固定了方管的 ...

那么怎么加工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呢。请指教。

网友B:
是的,可以先退火一下。或者焊板再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怎么加工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呢。请指教。

外面买过来的方管,即使是国标,有可能是扭的,面不平,也不直,看你要的精度,精度高,就整形,然后去应力退火,700mm长,洗台上多加几个装夹点。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面买过来的方管,即使是国标,有可能是扭的,面不平,也不直,看你要的精度,精度高,就整形,然后去应 ...

好的,谢谢,安装螺栓用的孔,精度并不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可以先退火一下。或者焊板再铣。

受教,谢谢。

网友:
进行一下退火消应热处理就好了。

网友C:
你这跟内应力有毛关系呀 你这是典型的定位不准(或者说方管刚度不够)在切削力的作用下 方管变形 导致的 采取小进给 小夹紧力

楼主(2019-10-21):
引用 网友C:
你这跟内应力有毛关系呀 你这是典型的定位不准(或者说方管刚度不够)在切削力的作用下 方管变形 导致的 采 ...

按您说的试试。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