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传动一般速度多少?

楼主(2016-01-26):
齿轮齿条传动一般速度多少?负载120KG左右,速度3m/s是否合适

网友:
有没有精度要求?没有精度要求最好用链轮。

网友A:
齿条多长?考虑到启动与停止时的加速减速的过渡时候的冲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条多长?考虑到启动与停止时的加速减速的过渡时候的冲击吗?

分2段做了,速度是够,但是惯量太大

网友:
可以的,刚好我在做一组滚轮和齿条搭配的传动设计

网友:
可以用螺旋摆动油缸代替齿轮齿条QQ2851217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