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伺服电机密封圈安装方式不一样

楼主(2016-01-26):
一个机器人的4轴报警了,提示触发动作监控,电机后盖打开发现进油了,润滑油一大堆,哩哩啦啦~
把电机抱回来了,照片如下:

那就换密封圈呗,NOK的,还不错哩~
可是我发现一个问题,这个密封圈的安装方式,和我自己买的一个小的伺服电机的安装方式不一样。刚好之前自己买过一个伺服电机,他的骨架油封能从外面看到骨架,如下图:
那究竟哪一种安装方式是正确的呢?

楼主:
我自己认为骨架油封的密封唇,是因为油压的作用,越压越紧,所以骨架油封能看到骨架的一端应该是有油的一端。所以这个黄色的电机上面的油封安装应该是错的,而这个看起来比较低级的黑色的电机,应该是对的。~
但是大厂的,没这么糊涂吧,
求高手

网友:
我不是高手,个人猜想,前一种防止电机内的油脂跑出来污染外界,比如食品医药行业,第二种防止液体或油脂进入电机,损坏电机。

网友:
看到减速机上面的骨架油封安装方式和第一种电机一样的,骨架油封的密封应该主要还是依靠上面的弹簧收缩,但是哪种安装方式对,还真的不太清楚

网友:
第一种方式是对的,和楼主分析的是一致的,手册上有相关介绍,就是使用油压密封的

网友:
上面图的正确。

网友A:
这几天天冷  好多客户反映动作监控故障, 关掉, 跑一会儿再打开就好了
机器人的工作温度需要大于5℃, 温度低了润滑油会冻住..

所以...有问题打客服电话呀! 你拆它干嘛!

网友(点评):
工厂是20度恒温车间,而且,电机里面确实进油了。

网友:
U形密封圈,要防止油从哪一头渗入,就得把凹槽朝哪面,比如你这是要防止油进入电机,就得把凹槽向外装。这样有油压的时候内侧橡胶就被压紧在轴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天冷  好多客户反映动作监控故障, 关掉, 跑一会儿再打开就好了
机器人的工作温度需要大于5℃, 温度低 ...

感谢您的回复
工厂是20度恒温车间,而且,电机里面确实进油了。
进油会不会导致刹车不灵?和动作监控有没有关系?
”动作监控“到底是什么含义?

网友:
纠正一点,看照片你说的应该是弹簧,不是骨架。油封也有双唇带弹簧的,但用的很少,有弹簧一侧是要接触润滑油的。按习惯第一个图是正确的,因为油封要保护轴承。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对,果然是双唇带弹簧的

网友:
3楼说的很对啊!

网友:
同意3楼!

网友(2016-06-28):
三楼 完全正确  我们是做减速机 的!  根据使用情况  安装油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