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冷孔被磨成这样影响什么吗?

楼主(2016-01-26):
如图,一钻头刃磨后,其内冷孔被“分开”到两个平面上,刃磨成这样影响什么吗(如冷却效果,钻头寿命等)?

网友:
要看内冷占你切削多大比重,

网友A:
对排屑会有影响,要是各项参数不高的话,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排屑会有影响,要是各项参数不高的话,可以忽略

=废话?影响什么先分析下原来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