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加工中心联动轴数量确定的问题

楼主(2016-01-26):
常说的四轴三联动,五轴四联动,这个联动轴数量怎么判断呢?比如说现在有一台设备,通过哪些软硬件判断是几轴联动的呢?另外,联动轴确切地指可同时运动的轴还是可同时参与加工的轴呢?

网友A:
同时能进行功能性插补运行的才能叫联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能进行功能性插补运行的才能叫联动.

请教大侠,如何确定联动轴数量呢?

网友(点评):
你有没有做过数控加工?

网友B:
同时可以插补运行的轴数,比如G91G00 X Y Z A 能一单节运行就4联动 A不能同时运行就是3+1    五轴也是一样

网友C:
楼主可能只是局限于纸上内容,建议下车间玩一边就会很明白。
几个轴参数就是几轴机床,X,Y,Z,A,B,C,X1,Y1,Z1,……,联动是指最多几个轴可以一起动
普通数控车X,Z,两轴可以同时联动   这就是2轴2联动
普通数控铣床X,Y,Z。有些只有X,Y可以联动。这就是3轴2联动,也称2轴半,这种机床已经很少了,主要用于钻孔铣面之类
加工中心/雕刻机X,Y,Z。三轴可以联动,可以铣模具曲面。就是3轴3联动
剩下的还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能只是局限于纸上内容,建议下车间玩一边就会很明白。
几个轴参数就是几轴机床,X,Y,Z,A,B,C, ...

大侠说的我大概知道,我想了解的是如何直观地判断联动轴的数量,而不是通过程序实验。不知我说明没有,还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时可以插补运行的轴数,比如G91G00 X Y Z A 能一单节运行就4联动 A不能同时运行就是3+1    五轴也是一样

不知有没有比较直观的方法判断联动轴的数量,而不是通过程序去看,因为很可能实际同时使用的轴数没有达到最大值。而且现场也不会让你去写一段程序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有没有比较直观的方法判断联动轴的数量,而不是通过程序去看,因为很可能实际同时使用的轴数没有达到 ...

最直观的就是机床交付的资料以及购买机床的要求,另外价格也不一样,联动与不联动只是控制器不同 参数不同,这些都是可以更改的,联动价格高  不联动就便宜些,都涉及专业技术问题!简单的举个例子:用进口兄弟钻攻为例,X Y Z三轴联动与不联动只需更改一个参数而已;另外现在的四轴 五轴 等多轴机床都是一样,差别就在控制器与参数都可以分成2轴 2.5轴 3轴 3.5或3+1轴 4轴 4+1轴 3+2轴 5轴 6轴等,要看多少轴还简单些,如果要知道联动或不联动!形状可以说一个样子!你就是要一位专业人士来判别其不让触碰机床及参数,恐怕没有人敢来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直观的就是机床交付的资料以及购买机床的要求,另外价格也不一样,联动与不联动只是控制器不同 参数不同 ...

请问大侠所说的:联动与不联动只是控制器不同。说的是控制器种类不同还是可以通过相同的控制器改改某些参数进行调整的?可以通过控制器型号判断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侠所说的:联动与不联动只是控制器不同。说的是控制器种类不同还是可以通过相同的控制器改改某些参 ...

早上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程序运行下,专业点的看下参数;这些控制器是在控制箱配电柜里面装的,查看型号更不可能。